电容式感应 (CapSense®CSD)

楼主(2016-05-21):
支持用户定义的按键、 滑条、 触摸板和接近电容传感器的各种组合。

网友A:
对交流电力线噪音、 EMC 噪音和电源电压变化所具有的较强的抗扰度

网友B:
提供 SmartSense™ 自动调节或通过集成式 PC GUI 进行手动调节

网友A:
即使存在水膜或水滴的情况下, 屏蔽电极仍可为可靠的运行提供保证

网友B:
两个可选扫描信道( 并行同步) 提高了传感器的扫描速率

网友B:
使用 CapSense 自定义程序指导传感器和引脚的分配

网友A:
电容式感应使用 Delta-Sigma Modulator( Delta-Sigma 调制器) (CapSense CSD) 组件, 能够为测量触摸感应按键、 滑条、 触摸板和接近检测等应用程序中的电容提供通用有效的方法

网友B:
电容式感应系统可用于多种应用中, 以代替传统按键、 开关和其他控件, 甚至可用于淋雨或受潮的应用中。 这些应用包括汽车、 室外设备、 ATM、 公众接入系统、 手机和 PDA 等便携式设备以及厨房和浴室应用

网友B:
Auto (SmartSense)( 自动(SmartSense)) – 提供 CapSense CSD 组件的自动调节。
它是我们对所有设计建议的调节方法。 运行时, 固件算法不断地确定最佳的调节参数。 在该模式下, 需要额外的 RAM 和 CPU 资源。

网友A:
重要提示 – 在 SmartSense 模式下只能向项目原理图上放置一个 CapSense_CSD 组件。 可使用 EZI2C 通信组件进行 SmartSense 调节, 该组件在 Tuner Helper( 调节器助手) 选项卡中指定用于将目标设备中的数据传输到调节器 GUI。

网友B:
Manual( 手动) – 允许用户使用 Tuner ( 调节器) GUI 手动调节 CapSense_CSD 组件。要启动 GUI, 请右击符号, 然后选择启动调节器。 手动调节需要 EZI2C 通信组件, 该组件在 Tuner Helper( 调节器助手) 选项卡中指定用于在目标设备和调节器 GUI 之间传输数据

网友A:
所有调节参数均存储于闪存中。 只有在 CapSense 组件的所有参数调节完成后, 才可使用此选项。 如果用户使用该选项, Tuner 将工作在只读模式

网友C:
通道数量 此参数指定了实现的硬件扫描通道数量。
1 (默认) – 最好用于 1 到 20 个传感器。 组件每次能够执行一次电容式扫描。 每次连续地扫描一个传感器。 由于硬件只实现了一个单通道, 此选项将实现最少的硬件资源使用。

网友C:
AMUX 总线连接在一起。注 如果所有的电容传感器均位于芯片的左侧( 例如, 偶数号端口 GPIO: P0[X]、 P2[X]、P4[X]) 或右侧( 奇数号端口 GPIO, 例如: P1[X]、 P3[X]、 P5[X]), AMUX 总线不连接在一起; 仅使用一半 AMUX 总线。
注 端口引脚 P15[0-5] 与左侧和右侧的不同 AMUX 总线均有连接。 P12[X] 和 P15[6-7] 没有与 AMUX 总线连接。 选定部分请参照 TRM。

网友D:
这个在电磁炉用的不少

网友D:
此组件能够扫描 1 至( GPIO 数量 – 1) 个电容传感器。

网友E:
需要一个 CMOD 外部电容。

网友D:
左侧 AMUX 总线可以扫描 1 至( 偶数端口 GPIO 数量 – 1) 个电容传感器。

网友E:
2 – 最适用于 20 个以上的传感器。 此组件能够同时执行两个电容式扫描。 同时使用左侧和右侧AMUX 总线, 每个通道一个。 在连续时间扫描左右两个传感器( 一个右传感器和一个左传感器)。 如果一个通道具有的传感器比其他通道多, 在其他通道的传感器扫描结束后, 传感器更多的通道将继续扫描其阵列中的其余传感器, 每次一个, 直到完成。 与一个通道相比, 两个通道需要使用双倍的资源, 但同时也使传感器扫描速率翻了一倍。

网友F(2016-07-18):
赛普拉斯的触摸真是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