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结构 --时钟选择有几种

楼主(2016-05-21):
定时器模块结构 --时钟选择有几种

网友A:
时钟选择如下图

网友A:
模块使用CLK_BUS频率,或者它通过CLK_BUS_EN 0..7中的一个布线连接,它和时钟总线是同步的。

网友A:
通过配置寄存器CFG1来选择时钟。如果设置CFG1中的CLK_BUS位,则使用CLK_BUS频率,而不使用8个可选择的数字时钟线中的一个

网友A:
如果CLK_BUS位设置为0,使用8个可选择数字时钟线的一个。CFG1寄存器中的CLK_BUS_EN_SEL位设置选择8个可选择的数字时钟线中的一个。用于数字时钟线的时钟来自CLK_BUS,或者它可以是其它的UDB信号或者外部时钟信号。

网友B:
设置TMRx_CFG0的EN使能位使能或者禁止模块。必须在使能前,培植所要求的用于模块的配置。当使能模块时,它运行在配置的模式(定时器或者PWM)。使能一个模块将使用新配置的值更新寄存器。禁止一个模块将保留寄存器的值,直到再次使能。

网友B:
当设置EN比特位时,清除先前的状态,从周期寄存器中重新加载的值,加载到计数寄存器。模块开始计数。

网友B:
当设置EN,且修改配置和周期寄存器后,只有完成了当前的运行周期后,变化才起作用。

网友C:
这个时钟的选择决定了它的最小定时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