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的can总线无法发送问题

楼主(2016-05-21):
     我用imx6q-SD的开发板,然后跑linux3.14的内核。打算跑一下can总线,在配置中都将相对应的勾选上。
然后在DTS文件中加上如下信息

    &flexcan1{

   pinctl-names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flexcan1_1>;

   status = "okay

    }

  pinctrl_flexcan1_1:flexcan1grp-1{

   fsl,pins = <

        MX6QDL_PAD_GPIO_7__FLEXCAN1_TX 0x80000000

        MX6QDL_PAD_GPIO_8__FLEXCAN1_RX 0x80000000

         >;

   };

  编译后启动得到这样的信息:

   root@imx6qsabresd:~# dmesg | grep can

[    1.324931] ahci-imx 2200000.sata: SSS flag set, parallel bus scan disabled

[    1.375581] 2090000.can supply xceiv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381635] flexcan 2090000.can: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c0a88000, irq=142)

[    4.441142]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    4.44926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    4.452243]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    4.456630]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root@imx6qsabresd:~#

   有个错误,我感觉应该是我的DTS文件写的有问题,但是又找不到问题在哪里?各位有做过的帮我一起看看呗。

  随后一番操作如下

root@imx6qsabresd:~#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flexcan 2090000.can can0: writing ctrl=0x0e312005

root@imx6qsabresd:~# ifconfig can0 up

root@imx6qsabresd:~# ifconfig can0

can0      Link encap:UNSPEC  HWaddr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P RUNNING NOARP  MTU:1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142

最后

cansend can0 112#11223344

然后我用示波器看芯片的TX引脚,果然没有丝毫的反应。检测不到任何东西,自己捣鼓了一整天,毫无进展,有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开发板上 can收发器上有一个stb管脚,由于这个管脚没有被拉低,这样can即不能发出去,又不能接受。你可以找硬件工程师直接把这个脚接地(拉低电平),这样can收法器才能正常工作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stby引脚我已经拉低了,好像是不管我怎么配置dts引脚都还是gpio功能,我读它的功能寄存器值是5,flexcan功能应该是3.但是别人也是这么配置都可以用,为什么我的不行?难道是内核版本问题?我用的3.14.28linux内核。。。各位有遇到过吗?

楼主:
果然还是GPIO功能复用没能配置成功,更换一下代码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