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模块 --PLD宏单元

楼主(2016-05-21):
宏单元的输出驱动布线阵列,输出能被寄存或者组合。
        寄存模式是带有真或取反输入的D触发器,在输入高和低之间进行切换。输出寄存器能被设置或者复位用于初始化,或者在布线信号的控制下进行异步操作

网友A:
图 PLD宏单元结构

网友B:
驱动布线阵列外,来自PLD的宏单元输出映射到地址空间,作为一个8位只读UDB工作寄存器,该寄存器能被CPU直接访问

网友B:
宏单元的只读寄存器

网友B:
数据通道包含一个8位单周期ALU,比较和条件产生逻辑

楼主:
数据通路模块优化用于实现嵌入式的功能,比如定时器,计数器,积分器,PWM,PRS,CRC,移位器和死区生成器等。

网友B:
数据通道包含6个基本的工作寄存器,通过CPU或DMA访问。下表给出工作寄存器的功能和描述。

网友B:
动态配置能基于每个周期,在序列器的控制下,改变数据通道的功能和内部的配置

楼主:
这种动态的配置通过使用8字x16位的配置RAM(用于存放8个16位宽度的配置)实现。输入到RAM的地址控制顺序,能来自任何块连接到UDB的布线阵列,比如:PLD逻辑、I/O引脚或者这个(其它)数据通道的输出

网友B:
ALU执行8种通用的功能,其中包括:递增、递减、加、减、逻辑与、逻辑或和逻辑异或和通过

楼主:
独立于ALU操作,也可使用下面功能:左移、右移、交换、按位或屏蔽

网友C:
       每个数据通道有两个比较器(位屏蔽选项)。比较操作数包含两个累加器和两个数据寄存器(取决于配置)

网友D:
其它条件包括0检测、所有为1检测和溢出

网友C:
这些条件是数据通道基本的输出,选择哪个条件驱动输出到UDB布线阵列。条件计算能与相邻的UDB链接在一起来操作一个较宽的数据宽度(而不需要使用布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