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

楼主(2016-05-22):
请问,分析下来Q6为什么不饱和,Q6电流不够,谢谢

楼主:
恒流分析

楼主:
负载没有达到1A 的恒流,原因是R10闲大,换成10就可以了,为什么1K的时候没有饱和啊,Q6推不动,电源电流达到最大的时候不是应该饱和吗,仿真下来VCE有30几,在放大状态,为什么没有饱和啊,谢谢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楼主:
orcad  仿真,为什么1K的时候达不到设定值

楼主:
更清楚的图,去掉内部反馈也是一样

网友B:
因为运放OP279的电源电压为+、-15V,因此,OP279的输入电压不能高于+15V,输入电压必须限制在+、-15V以内运放才是线性的。否则,运放不能正常工作。
改成下图:

楼主:
输入电压没高于15伏啊,怎么高于15伏了啊,把运放电压改成50伏,也不对啊,谢谢指点

楼主:
把R10改成10欧姆,输出电流就对了,但是仿真发现Q6的放大已经达到1000多倍了,感觉好像不对,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运放OP279的电源电压为+、-15V,因此,OP279的输入电压不能高于+15V,输入电压必须限制在+、-15V以内运 ...

这个电路很容易看懂,,,楼主的电路,我还没有看出工作原理。。。

折腾了一下,看是看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运放OP279的电源电压为+、-15V,因此,OP279的输入电压不能高于+15V,输入电压必须限制在+、-15V以内运 ...

查了下OP279的电压最大只能单16V,±15V会烧.
运放写自己是R2R运放,但输出依旧有1V左右不能到轨.

楼主:
Q2SC2333,感觉不对的时候Q6应该饱和啊,怎么没饱和,不对的时候电压值

楼主:
这个电路是很实用的电路,外国设备上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电路

网友A:
Q6什么时候饱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OP07 仿真都一样哦,OP07 是双电源工作,很多外国设备上都用的这个电路,不过最大100MA一点问题没有 ...

国外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感觉电路设计有问题啊。。。

改成这样,我仿真后是正常的:

楼主:
有什么问题啊,那个图仿真100MA是正常的,1A就不对了,尤其Q6工作状态不正常了,Q6不按常理了

楼主:
把1K电阻放到Q6的C级,输出电流就对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C极串一个电阻,是安全一点。。。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可以看看书了。

楼主:
我是说这幅图上把E级和电源接的电阻移到Q6 C 级与Q3基级之间就对了,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不是看书的问题,具体问题书上是不会有的,如上图

楼主:
说到底,就是图上三个三极管的配合问题

楼主:
而且三个三极管是直流放大,比较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