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TA25DU0.16M继电器接触器的规格包括4 和 5.5KW 的微型接触器、高达400kW 的接触器组(AC3),建筑用接触器(家用和工业用),拍合式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和电子继电器,及完整的附件,确保选择灵活性和满足客户需求.通用型接触器-交流操作接触器 -直流操作接触器
适用范围057727882628
A9 ... A300 接触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电动机以及额定工作电压达690 V AC / 1000 V AC 或220 V DC / 600 V DC 的电力线路。并可适用于其他应用场合,如隔离、电容器组切换、照明控制等。
AF09 ... AF38 接触器用于控制电压至 690 V AC 和 220 V DC 的电源回 路。它们主要用于控制三相电动机、非感性负载或微感负载。
AF09 ... AF38 接触器带有 1 个电子线圈接口,可接受很宽的控制电压范围 Uc min ... Uc max。三种线圈涵盖 24...250 V 50/60 Hz 或 20 ... 250 V DC 之间的控制电压 ? AF 接触器具有很强的抗控制电压波动能力。一种线圈(如 100 ... 250 V 50/60 Hz - DC)可适用于全球范围内各种控制电压,无需更 换线圈
? AF .. Z 接触器配有 1 个 Z 型线圈,可直接由 24 V DC 500 mA 的PLC 输出控制,它同时具有很低的保持功耗。可耐受短时压降和电压中断(符合 SEMI F47-0706)AF50 ... AF2050 接触器主要用于三相电动机以及额定工作电压达 690V AC / 1000 V AC 或220 V DC / 600 V DC。适用于旁路、电容器组切换、照明控制、直流电力线路控制等其他应用场合。
ABB接触器常见相关参数
1、额定电压
(1)接触器铭牌额定电压是指主触点上的额定电压。通常用的电压等级为:直流接触110V,220V,440V,660V等档次。交流接触器:127V,220V,380V,500V等档次。如某负载是380V的三相感应电动机,则应选380V的交流接触器。(2)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压是与额定工作电流共同决定接触器使用条件的电压值,触器的接通与分断能力、工作制种类以及使用类别等技术参数都与额定电压有关。对于多相路来说,额定电压是指电源相间电压(即线电压)。另外,接触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制和使用类别规定许多组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的数值。例如:CJ10-40型交流接触器,额定电压为220V时可控制电动机为11kW,额定电压为380V时可控制电动机为20kW。(3)额定绝缘电压额定绝缘电压是与介电性能试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有关的一个名义电压值,除非另有规定,额定绝缘电压是接触器的最大额定工作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额定工作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绝缘电压。
2、额定电流
(1)额定电流接触器铭牌额定电流是指主触点的额定电流。通常用的电流等级为:直流接触器:25A,40A,60A,100A,250A,400A,600A。交流接触器:5A,10A,20A,40A,60A,100A,150A,250A,400A,600A。上述电流是指接触器安装在敞开式控制屏上,触点工作不超过额定温升,负载为间断—长期工作制时的电流值。所谓间断—长期工作制是指接触器连续通电时间不超过8h。若超过8h,必须空载开闭三次以上,以消除表面氧化膜。如果上述诸条件改变了,就要相应修正其电流值。具体如下:当接触器安装在箱柜内,由于冷却条件变差,电流要降低10~20使用;当接触器工作于长期工作制,而且通电持续率不超过40;敞开安装,电流允许提高10~25;箱柜安装,允许提高5~10。介于上述情况之间者,可酌情增减。
3、额定工作电流
(1)主触头额定工作电流根据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功率、额定工作制、使用类别以及外壳防护型式等所决定的保证接触器正常工作的电流值。(2)辅助触头额定工作电流辅助触头额定工作电流是考虑到额定工作电压、额定操作频率、使用类别以及电寿命而规定的辅助触头的电流值,一般不大于5A。(3)使用类别使用类别是根据接触器的不同控制对象在运行过程中各自不同的特点而规定的。不同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对接通、分断能力以及电寿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ABB热过载继电器选型: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0.16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0.2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0.4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0.63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0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4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8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2.4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3.1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4.0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5.0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6.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8.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1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4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19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2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5DU-3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2DU-2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2DU-3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2DU-4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5DU-4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2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3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4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52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63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75DU-80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85DU-85M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110DU-9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110DU-11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00DU-11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00DU-135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00DU-15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00DU-175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200DU-20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50DU-185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50DU-235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A450DU-310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900DU-375全新原装ABB热继
ABB热过载继电器T900DU-500全新原装ABB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