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6 上电IO电平状态在哪有描述?

楼主(2016-05-22):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手册中应该会有的。一般默认都是高电平的。

网友B:
相应的寄存器开头介绍就有了。

网友C:
数据手册中有复位值的说明的,一般复位后都是00,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中有复位值的说明的,一般复位后都是00,特殊情况除外。

寄存器表那里就有的,在最后面的一列值就有了。

楼主(2016-06-28):
数据手册,寄存器版本中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