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让夜晚不再黑暗

楼主(2016-05-22):
1、设计初衷
偶然一次机会在淘宝网上看到了一款太阳能灯,正好适合庭院用,狠心花了128块钱没了一个,后来又买了一些,样式差不多,50元一个,但相继发生问题,废了很大劲又从高空卸下进行退换和安装,期间又买了两个另外两款太阳能灯,且价格不菲,但用一段时间就不亮,打开一看感应部分进水了,又过保质期了,没办法自己换了感应探头。之后就试着自己做太阳能灯,一路走来波折不小,经过不停的折腾,一直在改造升级,每每按照自己的意图达到所愿,成就感油然而生,但更多的是享受DIY的过程,现将太阳能灯制作过程DIY分享如下:
2、所需材料
香皂盒 铝板 太阳能电池板 LM358 减速电机 L7010R(电机驱动)洞洞板 可调电阻 电阻 电容 电感 二极管 三极管AO3415 AO3416 cn951 QX2303  cn5611 cn3063 转接板 排针  led灯珠 人体感应传感器等
3、功能
利用太阳能管理芯片对锂电池进行充电,通过运算放大器对对夜晚来临进行判断,当照度降到一定数值时,输出亮灯信号,并在此刻时时监测电池电压(设置上行阈值4v,下行阈值3.65v),当高于4v时自动开启常亮,当电压降到3.65v(理论值,实际电池、下路等有压降)时,常亮关闭,此时,人体感应传感器感应到人活动时,led灯开启,无活动时延时关闭,led通过恒流驱动。
充满电可以亮4个小时,然后切换到感应触发模式,达到夜晚人们活动频繁时常亮,在人们进入梦乡后,常亮自动关闭,开启感应,使能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目的,这样实用性更强。
4、DIY过程

网友A:
做的不错哦,最后装在香皂盒里面妥妥的,看着特别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哦,最后装在香皂盒里面妥妥的,看着特别整齐

香皂盒里侧没有菱角就正好了,得处理一下才能正好放进锂电池。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大赞!很不错~

楼主:
升级的太阳能跟踪器DIY介绍:

网友C:
能不能上下完整的电路图,也想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上下完整的电路图,也想弄个玩玩

电路图

网友D:
那么多DIY........点赞

网友E:
很赞!想问一下减速电机起的是什么作用?是用于时间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赞!想问一下减速电机起的是什么作用?是用于时间延时吗?

光敏电阻检测太阳位置(无云理想情况下),如果有相对偏移,就会将信号传递给lm358,通过电压比较。确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然后经过驱动器驱动减速电机转动,达到跟踪sun的目的。

网友F:
楼主在洞洞板上焊三极管为什么不用插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洞洞板上焊三极管为什么不用插件的。

不是三极管,是场效应管,没找到直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三极管,是场效应管,没找到直插的。

好吧。

网友G:
大哥,,,,,,,板都做到这个地步了...也不差这一点点...直接做现成的板吧...外发打样...100以内就可以做正式电路板了...零件好安装,,好焊,,也好看...更加稳定....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画PCB图..嘻嘻

网友H:
初看锂电焊接离开太远,原来放两边

网友I:
不错,传个视频看看更好!

网友J(2019-10-22):
你好,我做毕设可以借鉴一下你太阳能感应灯的那篇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做毕设可以借鉴一下你太阳能感应灯的那篇帖子吗

网友K(2020-01-14):
楼主确实厉害,实物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