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21掉电模式电流大

楼主(2016-05-22):
是79分1621进入掉电模式后电流有100uA,所有定时器停止、端口上下拉电阻断开,端口全部置低,外部电路已经全部断开.,各位大侠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谁有例子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把电源芯片的算进去了

楼主:
测量电源只有3uA。

网友B:
端口全部置低 这个要怎么做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你是裸机测试,还是带有外围电路测试的。裸机测试就是指PCB板上只有单片机和供电元器件。如果是带外围电路,比如,单片机IO口外接按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器,ADC转换电路,还有三极管之类的器件的话,那么掉电前IO口就不一定都得置低。要看和IO口连接的外部电路情况而定。另外要特别注意IO口工作模式的设定。我最近用STC15F系列的单片机做低功耗,就用到了掉电,刚开始也是调不下来,公司同事叽叽歪歪在旁边打击讽刺我,又是什么单片机选型很失败,又是要换别的单片机来做,我都烦死了。最后电流从10几个mA逐步调到200多个uA,最后达到小于0.1uA.现在带外围电路(有液晶,ADC转换,按键,发光二极管,三极管)掉电后,电流也不超过5uA(这个值还是包含供电器件的静态电流的)。建议楼主,先从裸机开始把掉电电流调下来,后面就好做了。

楼主:
现在可以工作在20uA左右,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相同的代码上电,不做任何操作,有时有100uA,测试N多次,没有发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