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控制两个LED的问题

楼主(2016-05-22):
请教各大位大神,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两个LED的电路如附件图片所示能实现吗?

网友A:
也许电阻够大可以,不过那样亮度也就在临界点,暗。为什么不这样干

网友B:
可以的!而且那个二极管可以省掉

网友C:
可以,而且那个二极管很巧妙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很有意义,没有二极管,I/O高阻时候有电流流过,不能做到两个灯关闭。按小电流红色LED压降1.5V算出,VCC-1.5V-1.5V/4K=0.5毫安电流
0.5MA电流,LED明显点亮了。
    有这个二极管,I/O高阻时候,VCC-0.6V/4K=1毫安电流被二极管旁路,这时LED是没有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很有意义,没有二极管,I/O高阻时候有电流流过,不能做到两个灯关闭。按小电流红色LED压降1.5V算 ...

谢谢指点,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E:
那个二极管很巧妙,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很有意义,没有二极管,I/O高阻时候有电流流过,不能做到两个灯关闭。按小电流红色LED压降1.5V算 ...

你好, 有二极管的时候,IO高阻抗的时候,电流 (VCC - 0.6)/4K  这个0.6是怎么来的呢, 谢谢

网友D:
有二极管的时候,IO高阻抗的时候,电流 (VCC - 0.6)/4K  这个0.6是怎么来的呢,0.6是这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

网友G:
很专业啊

网友H:
可以实现,而且很巧妙

网友I(2016-06-26):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阻够大可以,不过那样亮度也就在临界点,暗。为什么不这样干

这样做不到同时熄灭。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不到同时熄灭。

高阻状态同时灭,用PWM同时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阻状态同时灭,用PWM同时亮

确实,做不到同时灭,方案不行。楼主的也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实,做不到同时灭,方案不行。楼主的也做不到

用三级光控制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