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电路运用问题

楼主(2016-05-22):
我之前用我画的图来做一个mic的放大信号,但这图做出来了板子发现不好用,led不能由mic的声音信号来显示数,用交流档(是用交流档把?)示波器测lm358好像没输出,而是固定的噪声波形。是我放大部分画的有问题还是又可能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然后我就想用手册上的这个图了,这个图能用于USB5V单电源吗?是不是直接把C0电容连我的二极管就行?

网友A:
上面的图,R1不能直接接GND,否则会有半周信号被削掉。可以用USB 5V供电。
下面的图,处理交流信号能工作,但电阻参数不是很合适,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R1不能直接接GND,否则会有半周信号被削掉。可以用USB 5V供电。
下面的图,处理交流信号能工作, ...

上图在地段加个电容?多大的合适呢,这样就可以工作了吗,有没有什么改进可以减小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在地段加个电容?多大的合适呢,这样就可以工作了吗,有没有什么改进可以减小噪声? ...

音频信号,用个1uF就可以了
电路能工作,但噪声,不但与系统电源、电路、layout有关,还与运放自身的噪声有关,电路原理上只是能工作哈。比如R21并接一个10uF电容,R2并接一个100pF电容,都对降低噪声有帮助。

网友B:
输出需要整流吗?
这样是不行的!
不如直接短路D2,拆掉R22,R1还是直接接地,简单。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同相端VCC/2 应该有的,你说C0接二极管,是你的LED?

网友D:
C0不要省,R3放到手册上的RB位置

楼主:
我觉得有必要吧后面图也发一下。这个图是想把mic放大后的交流进过整流变成直流电了,out输出的是直流电进入lm331一个V/F转换,然后把它接到单片机,单片机计数。现在的问题是lm358的输出也有直流电,电压有电源(5v)的一半,是不是后面该加个隔直电容?然后我的led只能显示两个数,一个数正常放置情况下一个数,一个是对mic吹气或大喊一声会变成另一个数,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前面那位说的整流不行,那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需要整流吗?
这样是不行的!
不如直接短路D2,拆掉R22,R1还是直接接地,简单。 ...

当然要整流啊?我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啊,拆掉D2怎么变?还有拆掉R22又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同相端VCC/2 应该有的,你说C0接二极管,是你的LED?

我现在就想用我画的图呢,你能看看我的问题是什么吗,在下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要整流啊?我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啊,拆掉D2怎么变?还有拆掉R22又是为什么。。。 ...

拆掉R22使得运放的输入端均为0电压,此时运放仅能将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放大,输出的就相当于整流后的波形。
你现在的整流二极管是无效的,因为无输入信号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已经是1/2电源电压了,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起不到整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R22使得运放的输入端均为0电压,此时运放仅能将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放大,输出的就相当于整流后的波形。 ...

可是这样它输出的不就是半波了吗?我是想把他变成直流电,一直都有电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它输出的不就是半波了吗?我是想把他变成直流电,一直都有电信号啊 ...

一直都有电?没有输入信号也有直流输出?
那就简单了,去掉所有电路,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掉R22使得运放的输入端均为0电压,此时运放仅能将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放大,输出的就相当于整流后的波形。 ...
因为无输入信号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已经是1/2电源电压了,

r1左边没有隔直,运放的输出电压还是1/2电源电压吗?
直流电平不是放大了吗?@fzyuan

网友B:
引用 网友E:
r1左边没有隔直,运放的输出电压还是1/2电源电压吗?
直流电平不是放大了吗?@fzyuan  ...

拆掉R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必要吧后面图也发一下。这个图是想把mic放大后的交流进过整流变成直流电了,out输出的是直流电进入 ...

你这个信号处理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前置放大,358单电源的话,同相端加偏置电压(R21,R22不要去掉),输出端加隔直电容(C0加到D2前面),输出的就是交流信号;二是在交流信号的整流,这个是重点,这种小信号的整流不能直接使用二极管(D2去掉),需要运放之类的配合使用,网上有很多交流小信号整流电路;三是你的V/F变换电路,这个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