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帮忙看看,MOS管发热,低电平上升

楼主(2016-05-22):
做的一个利用PWM调节电压的DC-DC电源,输入22V,电流达到3.5A,基本电路图如下:

不接负载输出波形稳定,接上负载后MOS管发热严重,并且输出低电平开始慢慢上升,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A:
MOS管关闭很慢,开关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关闭很慢,开关损耗大

频率不高200hz,应该怎样加快MOS开关速度?

网友A:
R41用小点?或者再加一级强力的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用小点?或者再加一级强力的推动?

应该怎样看或计算开关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样看或计算开关损耗?

你的波形,前沿很陡,后沿的斜坡很明显---开关时间长

网友B:
请说明负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低电平好像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C:
D20接法不对,换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20接法不对,换个地方

哪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明负载是什么情况

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前沿很陡,后沿的斜坡很明显---开关时间长

在R42前再加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可不可以?

网友D:
没死区控制??

网友E:
#13L说得对,要加死区控制;另外栅极驱动要认真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L说得对,要加死区控制;另外栅极驱动要认真搞搞。

两个管子是一样的,并联分流,降低发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是一样的,并联分流,降低发热的

如果V10未关闭而V11导通了会怎样?
同时反过来,如果V11还没彻底关闭而V10导通了会怎样?

网友A:
他两个管子都是PMOS,不要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V10未关闭而V11导通了会怎样?
同时反过来,如果V11还没彻底关闭而V10导通了会怎样? ...

两个都关闭-----关闭
任意一个没有关闭-----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R42前再加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可不可以?

应该可以

网友A:
R42也可以取值小一点。一般MOS管栅极电阻取数十欧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2也可以取值小一点。一般MOS管栅极电阻取数十欧就差不多了

R42是给稳压管分压的,可以减小多少?我加了一级推挽电路,发现下降时间减小一半了,但还是有点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是一样的,并联分流,降低发热的

抱歉,看错了,还以为是P+N,原来是两个PMOS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