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multisim的问题

楼主(2016-05-22):
multisim的电阻都是定值吗,有没有可变的,是函数关系的,不是滑动变阻器的那种

网友A:
大家都是在哪找的元件库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阻值在随着某个量在不断变化的吗

网友C:
有固定电阻值,也有滑动变阻器的。

网友D:
比如说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