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读取MPU6050

楼主(2016-05-22):
最近在用DSP28335读取MPU6050,之前已经成功了,可是最近发现读出来的加速度数据跳变的很厉害,平放着Z轴加速度就能从9.8跳到-9.8,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先确认电源,地等是否稳定。
可以把原始数据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B:
我之前用过出现过放着不动,一会儿正一会儿就变成负

网友C:
还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是不是受什么干扰了,比如电源

网友E:
MPU-60X0 是全球首例9 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它集成了3 轴MEMS 陀螺仪,3 轴MEMS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可用I2C接口连接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比如磁力计。

网友E:
MPU-60X0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16 位的ADC,将其测量的模拟量转化为可输出的数字量。为了精确跟踪快速和慢速的运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是用户可控的,陀螺仪可测范围为±250,±500,±1000,±2000°/秒(dps),加速度计可测范围为±2,±4,±8,±16g。
这个在四轴飞行器设计中应用的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