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WIFI转串口

楼主(2016-05-22):
基于STM32WIFI转串口

网友A:
这个是基于哪个WIFI模块的啊?怎么都不讲一下。

网友A:
AP模式:
硬件设计的几个要点:
1、串口的 RXD 和 TXD 引脚不能上拉
2、Reload 引脚必须上拉   3管脚低电平有效,4号管脚接PE4低电平有效,两个都需要上拉----Reload (3号管脚)引脚接
个按钮,用来恢复默认配置,Reset(4号管脚)引脚接个按钮,用来复位。(不用则悬空)
3、电源一定要能稳定的提供 3.3V、350MA 的电流,
4、串口的引脚是 TTL 电平,需要转换才能连 RS232 或者 RS485
5、RX-----接STM32的PA2
   TX-----接STM32的PA3
6、1号引脚接GND,2号引脚接VCC---3.3V

网友A:
#ifndef _WIFI_h
#define _WIFI_h
#include "stm32f10x_it.h"
extern u8 a;//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用来放网络传过来的数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PZ(void);
#endif

网友A:
/*****************************************************************************************
该实验通过WIFI转串口模式,网络到串口的数据流向是:计算机网络->模块 WIFI->模块串口->计算机串口。
通过配置串口2就可实现此功能,功能如下:当网络向串口发送数据,如果串口接收到了,则LED灯做出相应反应
******************************************************************************************/

#include "WIFI.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 串口2时钟使能, GPIOA 时钟使能,复用时钟使能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初始化串口2 GPIOA2,发送。GPIOA3接收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NV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串口2配置初始化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

        开启中断,中断服务函数在stm32f10x_it.c里面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使能串口2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
配置WIFI出厂设置PB6为低有效,配置WIFI模组复位PB7低电平有效
(这部分可要也可不要,不要则管脚悬空)PZ(配置)
******************************************************/
//void PZ(void)
//{
//        char i;
//        i=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        if(i==1)GPIO_ResetBits (GPIOE, GPIO_Pin_6);
//        if(i==2)GPIO_ResetBits (GPIOE, GPIO_Pin_7);
//
//}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根据上面的代码能懂是哪个模块吗?
另外,这个鞋WIFI模块的接口都是一样一样的吗?

网友B(2017-08-21):
以下是这个工程代码的主程序,请问while循环中‘k’和‘g’是如何传送给a的?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KEY_Init();
   LED_Init();
   while(1)
{
      if(a=='k')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接到网络发来的k,则将GPIOE5点亮
      if(a=='g')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接到网络发来的g,则将GPIOE5熄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