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急求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22):
将图片转成dat之后 怎么获得它的rgb首地址
不知道首地址 load之后显示的图片总是不正确就是start address怎么填

网友A:
这个是做图像处理的呢,说的这个首地址的还不明白是怎回事的

网友B:
图像处理我之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处理我之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那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