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

楼主(2016-05-22):
做避障小车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用的8路红外避障模块(模块遇到障碍源时,输出低电平信号)
我设置的是上拉输入,然后用GPIO_ReadInputDataBit()读取8个口的信号,然后用一个变量的8位分别存储,然后用switch...case语句进行判断;但是功能没法儿实现啊...求教各位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给s1到s8赋确定的值,然后看看led是不是按预想的亮,如果是,说明是模块不正常

网友B:
GPIO的初始化配置是否正常,几个IO的电平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C:
上初始化语句啊,看看你初始化正确不,要配置为输入。

网友D:
你要给大家看配置的语句才行啊,配置正确了这个东西才能用。还有这个你是读取的位信息,有个寄存器是直接读端口的,8位一起读,怎么不用那个,这个真费劲。

网友E:
初始化配置的问题,看看你的IO端口初始化的时候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