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充电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22):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有QI协议

网友B:
无线充电通信采用的是backscatter调制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负载调制方式,类似于RFID的原理。并且无线充电过程主要是有Power Receiver(一般指手机)控制,而Power Transmitter(充电板)是被动接受请求并处理。

网友C:
这个是需要相关的通讯协议的

网友D:
Qi Wireless和PMA,有这两种协议的。

网友D:
@airwill 我认为实际的无线充电,应该是电量直接通过空气传播,直接给手机端的。这种直接接触的,也算是无线充电么?

ChargeSpot Pocket被设计成可以镶嵌到桌面里面的形式。例如在参观中,消费者只要将手机放到镶嵌ChargeSpot Pocket位置的桌面上就可以直接进行充电。而企业主或管理者则可以将其接入到Web网络中随时监控状况。

网友E:
3 l楼的说法非常专业准确.
既然是无线充电, 自然中间不能存在任何导线, 只要靠近, 却不需要接触.
能量通过无线电磁波传输, 也可以说成是电磁感应方式.
那么在这个传输无线电磁波的载波上, 还可以加上调制波, 完成数据通信以实现通信协议.

网友F:
无线充电设计的也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协议的

网友G:
无线充电的通讯?不是很明白的。。。。通选单独的是通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