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labview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16-05-22):
有哪位大神做过dsp与labview进行串口通信并控制电机?

网友A:
可以用CAN控制

网友B:
CAN控制,DSP的CAN模块配置好之后,会把信号转换成一帧帧的报文,通过CAN盒发送到电脑。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CAN总线的,我也试试的

网友D:
之前用过CAN总线的,但是不是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