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8*8点阵 打飞机 贪吃蛇游戏

楼主(2016-05-22):
需要材料清单:

焊接飞线        1卷
洞洞板(7*9cm) 1块
单片机stc89c52  1片
晶振11.0592M    1个
瓷片电容        若干
轻触按键        4个
自锁按键        1个
电池盒          1个
排针1*40        1排
排座1*40        1排
8*8点阵         1个
40脚IC座        1个
排阻            1个

两个小视频:
贪吃蛇演示:   http://www.letv.com/ptv/vplay/24645710.html
打飞机演示:   http://www.letv.com/ptv/vplay/24645546.html

网友A:
很好很强大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打飞机游戏:就是上面有随机的小红点以一定速度落下 ,然后下面有个飞机。按按键可以控制飞机左右移动和发子弹!随着击中红点的个数增加。小红点的下落速度会越来越快!

网友B:
这个,在贪吃蛇中,每次食物的产生位置应该是随机的。

网友C:
不知道如何做到按键消抖,游戏速度控制?、

网友D:
很好很强大耶 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E:
有没有源代码呀,能否分享。

网友F:
一边发射子弹一边左右移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飞机游戏:就是上面有随机的小红点以一定速度落下 ,然后下面有个飞机。按按键可以控制飞机左右移动和发 ...

恩 是的,是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贪吃蛇中,每次食物的产生位置应该是随机的。

可以写一个randor函数来设计。。

网友G:
取随机数的方法是打开一个定时器,需要随机数的时候就取计数寄存器的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是这个说法。

夸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