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学习开关电源你必须知道的电路详解

楼主(2016-05-22):
开关电源的主要电路是由输入电磁干扰滤波器 ( EMI ) 、 整流滤波电路 、 功率变换电路 、
PWM 控制器电路 、 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组成 。 辅助电路有输入过欠压保护电路 、 输出过欠压保
护电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等。

网友A:
确实资料不错,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A:
各个模块都设计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个模块都设计好了。

有没有相关的仿真软件?

网友B:
这里面的电路都是原理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电路都是原理性的。

就是要电路和原理讲解结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电路都是原理性的。

最好能够搭配电路仿真就行了。

网友D:
开个电源的基本知识而已。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有没有电路仿真?

网友E:
上楼这是在做宣传吗

网友E:
这个帖子的电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后面的电源图片是产品成品吗

网友:
做出来的效率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