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外设时钟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22):
stm32 如果我配置了某个外设     然而并不给他开时钟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不会出现别的情况呢?

网友A:
不开外设时钟,肯定外设是没反应的。

网友B:
看编译环境了,实际运行的话,会死机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碰到过,仿真的时候,直接就跳到硬件错误中了。

网友D:
顶多是没反应了。不过有的外设默认时钟是开启的,所以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E:
不初始化化时钟,就在程序中操作外设,实际运行的时候就会死机,昨天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F:
为什么要不加呢,不需要开始外部时钟的,最好不要尝试,很可能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