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无线充电最完整教程

楼主(2016-05-22):
无线充电最完整教程---手把手教你制作无线充电器【附电路图】

网友A:
纯word的教程。

网友A:
你的这个转换效率怎么样的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的

网友C:
下载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C:
你的内容都是word的

网友D:
使用的什么芯片做的?

网友D:
转换效率怎么样的

网友E:
附电路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E:
楼主的方案自己测试过了吗

网友F:
这个充电电路确实不好设计。

网友F:
里面的谐振频率怎么弄的

网友G:
不知道这个的效果怎么样的

网友G:
以前用的都是现成的模块,效率太低。

网友A:
你验证过电路了吗

网友A:
转换的效率怎么样的。

网友H:
楼主设计这个电路了吗

网友H:
无线充电 模块 规格书 QT-T1401 5V这个呢

网友I:
测试这个无线模块的效果怎么样了吗

网友I: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利用呢?

网友J:
楼主验证过了吗

网友K:
XKT408无线手机充电模块采用无接触式充电供电

网友E(2016-06-22):
引用 网友K:
XKT408无线手机充电模块采用无接触式充电供电

XKT408能穿多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K:
XKT408无线手机充电模块采用无接触式充电供电

XKT408传输效率怎么样能驱动多大负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XKT408能穿多远?

这个很近,最多12厘米。

网友L:
引用 网友E:
XKT408能穿多远?

太远的穿透性太差了。

网友M:
无线的传输距离能够到多远

网友M:
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K:
XKT408无线手机充电模块采用无接触式充电供电

无接触式充电供电

网友D:
只需配合 极少 的外部元件就可以做成高可靠的无线快速 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