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组成的系统,DSP的复位信号从哪里来比较合适?

楼主(2016-05-22):
各位好,有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最近在做一个FPGA与DSP组成的电路板,想确定一下DSP的复位信号是从FPGA来比较好,还是由专门的复位电路控制比较好?
你们是怎么做的?或者你们用的开发板是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A:
我用的DSP都是有自己的复位芯片的

网友B:
用专门的复位电路

网友C:
不是按钮人工复位么?

网友D:
楼主最后是怎么做的

网友E:
我一般用DSP的复位信号都是是从FPGA来控制的。

网友F:
DSP芯片都有自己的复位时钟信号啊

网友G:
看看,才刚刚接触DSP芯片,不是很清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