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读取信号

楼主(2016-05-22):
我想用28335读取一个传感器的信号,这个传感器输出8路信号,每个信号只有低电平或是高电平两种情况,组成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我将这8根线连到8个io口上,程序中计算方式如下,发现数不对,请问是怎么回事呀?D0*2^0+D1*2^1+D2*2^2+D3*2^3+D4*2^4+D5*2^5+D6*2^6+D7*2^7

网友A:
是的,就是这8根线共同表示一个8位二进制数,每根线表示8位二进制数中的一位

网友B:
程序中计算方式如下,发现数不对

为什么数不对,你的数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8个IO口接到的信号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