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51单片机程序如何改成atmega16的程序

楼主(2016-05-22):
本人是电子小白,之前接触过51单片机,现在才学avr ,求大神帮忙修改一段程序,将51的程序移植到atmega16上使用。改好必有重谢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0;
uchar u;
int flag0=0;
int flag1=0;
uchar n=0;
uchar v;
uint i;
uint x;
uint y;
uint c0,c1;                  //相位数据结果保存
float t0,f0,t1,f1;
uint a[]={70,61,48,48,48,48,48,46,48,48,72,90};          //频率数据结果保存
uint b[]={70,61,48,48,48,48,48,46,48,48,72,90};          //频率数据结果保存
                //F,=,0,0,0,0,0,.,0,0,H,Z
sbit lcdrw=P2^1;
sbit lcdrs=P2^0;
sbit lcden=P2^2;
sbit Led=P2^3;

sbit LED_b=P1^0;
sbit LED_g=P1^1;
sbit LED_r=P1^2;

sbit K1=P1^3;
sbit K2=P1^4;
sbit K3=P1^5;
sbit K4=P1^6;
void Key_Judge();

//3Line_A 端口定义
sbit         P_DATA_3A = P2^4;                        //定义数据传输端口
sbit         CS_3A     = P2^5;                         //定义片选信号端口
sbit         CLK_3A    = P2^6;                         //定义时钟端口
unsigned int ADJ_NUM ;
#define         H                  1        //定义1为高电平
#define         L                 0        //定义0为低电平
bit         B_DATA;                                                //传输数据一位

/////// //////////LCD1602的设置//////////////////////////////////
void delay(uint s)//延时1MS
{
  uint r,g;
   for(r=s;r>0;r--)
     for(g=110;g>0;g--);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count) //n*10US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count;i>0;i--)
                for(j=5;j>0;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isplayOneCha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in)
{
        X &= 0x1; //限制X值为 0 和 1
        Y &= 0xF; //限制Y值为 0 - 15
        if (X)
        {Y|=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Y |= 0x80; //得出列位置
        write_com(Y);   //写地址
        write_data(in);  //写数据
}

void initlcd()//初始化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开游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 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
////////////LCD1602设置///////////////
///////////定时器的设置//////////////
void CT_init()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        TMOD=0x99;             //GATE=1,T1、T0工作在方式1,定时方式
        TH0=0;                         //定时计数器初值清零
        TL0=0;

        TH1=0;
        TL1=0;

        TR0=1;                         //TR0,TR1置位,此时定时计数器的启动有INT0,INT1引脚电平决定

        TR1=1;

        ET0=1;                         //开中断
        ET1=1;
}
void ITC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
        u=m;                                  //读定时计数器0溢出次数
        m=0;                                  //溢出次数清零
        x=TH0*256+TL0;                  //读定时计数器0当前值
        TH0=0;                                  //定时计数器0清零
        TL0=0;
}

void ITC1() interrupt 2
{
        v=n;
        n=0;
        y=TH1*256+TL1;
        TH1=0;                                  //定时计数器1清零
        TL1=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0溢出中断
{
        m++;
                          //溢出次数加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n++;

}

int pinlvfl0(float f0)
{
   if((f0>0)&&(f0<200))
                   flag0=0;
        else if((f0>200)&&(f0<400))
                flag0=1;
        else if((f0>400)&&(f0<600))
                flag0=2;
                return flag0;
}

int pinlvfl1(float f1)
{
   if((f1>10)&&(f1<1000))
                   flag1=0;
        else if((f1>1000)&&(f1<3000))
                flag1=1;
        else if((f1>3000)&&(f1<7000))
                flag1=2;
                return flag1;
}

/*--------------------------------------
;模块名称:Line_3A(void)
;功    能:实现三线单字节低位在前串口通信函数适用于WT588D
;入    参:无
;出    参:0           返回主函数
;-------------------------------------*/
void Line_3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key_copy = 0X00;
        P_DATA_3A = 1;
        CLK_3A    = H;                                 //拉高

        CS_3A= L;                                                          //拉低片选信号
        delay(5);                                                  //5ms
        B_DATA = dat&0X01;

        for(i=0;i<8;i++)
        {
                CLK_3A    = L;                                        // 拉低
                P_DATA_3A = B_DATA;                        //传输数据一位

                Delay_10us(15);                                         //延时150us
                CLK_3A    = H;                                 //拉高
                Delay_10us(15);                                   //延时150us

                dat = dat>>1;
                B_DATA = dat&0X01;
        }
        P_DATA_3A  = 1;                                                //拉高电平
        CS_3A  = H;
        CLK_3A = H;
}

void Key_Judge()
{

for(;;)
  {
        if((flag0==0)&&(flag1==0)) //假定两张卡片位红色
        {
                if(K1==0)
                        Line_3A(1);                        //读取对应语音

                        else if(K2==0)
                        Line_3A(2);
                        else if(K3==0)
                        Line_3A(3);
                        else if(K4==0)
                        Line_3A(4);
        }

        if((flag0==0)&&(flag1==1)) //假定两张卡片红蓝
        {
                if(K1==0)
                        Line_3A(5);
                        else if(K2==0)
                        Line_3A(6);
                        else if(K3==0)
                        Line_3A(7);
                        else if(K4==0)
                        Line_3A(8);
        }

        if((flag0==0)&&(flag1==2)) //假定两张卡片位红绿
        {
                if(K1==0)
                        Line_3A(9);
                        else if(K2==0)
                        Line_3A(10);
                        else if(K3==0)
                        Line_3A(11);
                        else if(K4==0)
                        Line_3A(12);
        }

        if((flag0==1)&&(flag1==0)) //假定两张卡片位蓝红
        {
                if(K1==0)
                        Line_3A(13);
                        else if(K2==0)
                        Line_3A(14);
                        else if(K3==0)
                        Line_3A(15);
                        else if(K4==0)
                        Line_3A(16);
        }

        if((flag0==1)&&(flag1==1)) //假定两张卡片位蓝蓝
        {
                if(K1==0)
                        Line_3A(17);
                        else if(K2==0)
                        Line_3A(18);
                        else if(K3==0)
                        Line_3A(19);
                        else if(K4==0)
                        Line_3A(20);
        }

        if((flag0==1)&&(flag1==2)) //假定两张卡片位蓝绿
        {
                        if(K1==0)
                        Line_3A(21);
                        else if(K2==0)
                        Line_3A(22);
                        else if(K3==0)
                        Line_3A(23);
                        else if(K4==0)
                        Line_3A(24);
        }

        if((flag0==2)&&(flag1==0)) //假定两张卡片绿红
        {
                if(K1==0)
                        Line_3A(25);
                        else if(K2==0)
                        Line_3A(26);
                        else if(K3==0)
                        Line_3A(27);
                        else if(K4==0)
                        Line_3A(28);
        }

        if((flag0==2)&&(flag1==1)) //假定两张卡片位绿蓝
        {
                if(K1==0)
                        Line_3A(29);
                        else if(K2==0)
                        Line_3A(30);
                        else if(K3==0)
                        Line_3A(31);
                        else if(K4==0)
                        Line_3A(32);
        }

        if((flag0==2)&&(flag1==2)) //假定两张卡片位绿绿
        {
                if(K1==0)
                        Line_3A(33);
                        else if(K2==0)
                        Line_3A(34);
                        else if(K3==0)
                        Line_3A(35);
                        else if(K4==0)
                        Line_3A(36);
        }        break;
  }
}

////////////定时器的设置//////////////
void main()
{
        initlcd();                          //液晶显示初始化
    CT_init();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
        EX1=1;
        IT0=1;                                  //设置外部中断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IT1=1;
        P3=0xff;
        //P1=0x00;

        while(1)
{

                t0=u*65536+x;                                   //计算脉冲时间宽度
                f0=1000000/(2*t0);                           //计算频率
                pinlvfl0(f0);
                delay(10);
                t1=v*65536+y;                                   //计算脉冲时间宽度
                f1=1000000/(2*t1);                           //计算频率
                pinlvfl1(f1);
                delay(10);
                Key_Judge();
                switch(flag0)
                {
                        case 0:

                                {        DisplayOneChar(0, 0,'1');
                                        DisplayOneChar(0, 2,'I');
                                        DisplayOneChar(0, 3,'\'');
                                        DisplayOneChar(0, 4,'m');
                                        DisplayOneChar(0, 6,'r');
                                        DisplayOneChar(0, 7,'e');
                                        DisplayOneChar(0, 8,'d');

                                }
                                break;
                        case 1:

                                {        DisplayOneChar(0, 0,'1');
                                        DisplayOneChar(0, 2,'I');
                                        DisplayOneChar(0, 3,'\'');
                                        DisplayOneChar(0, 4,'m');
                                        DisplayOneChar(0, 6,'b');
                                        DisplayOneChar(0, 7,'l');
                                        DisplayOneChar(0, 8,'u');
                                        DisplayOneChar(0, 9,'e');
                                }
                                break;
                        case 2:

                           {
                                        DisplayOneChar(0, 0,'1');
                                        DisplayOneChar(0, 2,'I');
                                        DisplayOneChar(0, 3,'\'');
                                        DisplayOneChar(0, 4,'m');
                                        DisplayOneChar(0, 6,'g');
                                        DisplayOneChar(0, 7,'r');
                                        DisplayOneChar(0, 8,'e');
                                        DisplayOneChar(0, 9,'e');
                                        DisplayOneChar(0, 10,'n');
                                }
                                break;
                        default :
                                break;

                }

        Led=0;
                delay(10);
                Led=1;

//

                 switch(flag1)
                {
                        case 0:
                                {        DisplayOneChar(1, 0,'2');
                                        DisplayOneChar(1, 2,'I');
                                        DisplayOneChar(1, 3,'\'');
                                        DisplayOneChar(1, 4,'m');
                                        DisplayOneChar(1, 6,'r');
                                        DisplayOneChar(1, 7,'e');
                                        DisplayOneChar(1, 8,'d');
                                }
                                break;
                        case 1:

                                {        DisplayOneChar(1, 0,'2');
                                        DisplayOneChar(1, 2,'I');
                                        DisplayOneChar(1, 3,'\'');
                                        DisplayOneChar(1, 4,'m');
                                        DisplayOneChar(1, 6,'b');
                                        DisplayOneChar(1, 7,'l');
                                        DisplayOneChar(1, 8,'u');
                                        DisplayOneChar(1, 9,'e');

                                }
                                break;
                        case 2:

                           {
                                        DisplayOneChar(1, 0,'2');
                                        DisplayOneChar(1, 2,'I');
                                        DisplayOneChar(1, 3,'\'');
                                        DisplayOneChar(1, 4,'m');
                                        DisplayOneChar(1, 6,'g');
                                        DisplayOneChar(1, 7,'r');
                                        DisplayOneChar(1, 8,'e');
                                        DisplayOneChar(1, 9,'e');
                                        DisplayOneChar(1, 10,'n');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