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8例: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脉冲测...

楼主(2016-05-2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8. 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脉冲测量)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8. 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脉冲测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系统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提供“心跳”作用,而STM32定时器最基本功能也是定时,可以设置不同
时间长度的定时。定时器除了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外,定时器与GPIO有挂钩使得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PWM信号,同时做为输入捕获功能时,可以测量脉冲
宽度、实现电容按键检测等等。
  STM32F103ZET6总共有8个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3、4、5是通用定时器,
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
本例程使用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测量KEY1被按下时间。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3        PG6           LED2               已接入
  JP3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在PC端打开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参数为118200 8-NO-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可接收到提示信息,按
下开发板KEY1按键然后弹开,可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按下的时间长度,在按下是LED1灯跟着亮,弹开时
LED1灯又变暗。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GeneralTIM.h文件内容:
#ifndef __GENERAL_TIM_H__
#define __GENERAL_TIM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输入捕获外部变量 ********************************/
typedef struct              //测量高电平脉宽
{
        uint8_t   ucFinishFlag;
        uint8_t   ucStartFlag;
        uint16_t  usCtr;
        uint16_t  usPeriod;
}STRUCT_CAPTURE;

/* 宏定义 --------------------------------------------------------------------*/
#define GENERAL_TIMx                        TIM5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5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5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IRQn                    TIM5_IRQn
#define GENERAL_TIM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define KEY1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KEY1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GPIO                           GPIOA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GENERAL_TIMx_PRESCALER+1)
#define GENERAL_TIM_PRESCALER               71  // 实际时钟频率为:36kHz

// 定义定时器周期,当定时器开始计数到GENERAL_TIMx_PERIOD值是更新定时器并生成对应事件和中断
#define GENERAL_TIM_PERIOD                  0xFFFF

#define GENERAL_TIM_STRAT_ICPolarity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测量的起始边沿
#define GENERAL_TIM_END_ICPolarity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         //测量的结束边沿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extern uint8_t indexWave[];

/* 函数声明 ------------------------------------------------------------------*/
void GENERAL_TIMx_Init(void);

#endif        /* __GENERAL_TIM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GeneralTIM.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GeneralTIM.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通用定时器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GeneralTIM/bsp_GeneralTIM.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通道PWM输出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GENERAL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IC;

  htimx.Instance = GENERAL_TIMx;
  htimx.Init.Prescaler = GENERAL_TIM_PRESCALER;
  htimx.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x.Init.Period = GENERAL_TIM_PERIOD;
  htimx.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x);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 &sClockSourceConfig);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x, &sMasterConfig);

  sConfigIC.ICPolarity = GENERAL_TIM_STRAT_ICPolarity;
  sConfigIC.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sConfigIC.ICFilter = 0;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IC, TIM_CHANNEL_1);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tim_base->Instance==GENERAL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KEY1_RC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KEY1_GPIO, &GPIO_InitStruct);

    /* 配置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GENERAL_TIM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GENERAL_TIM_IRQn);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GENERAL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禁用 */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HAL_GPIO_DeInit(KEY1_GPIO, KEY1_GPIO_PIN);

    /* 禁用定时器中断 */
    HAL_NVIC_DisableIRQ(GENERAL_TIM_IRQ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