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PCB中直接输入中文,确实可行后出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6-05-23):
英雄操作系统菜单下如何在PCB上标注汉字?

在设计窗口右上角空白处双击鼠标左键,在弹出对话框"Menu Properties "下双击"Place",
点击右键"Menu"增 加菜单,在Text中填入要显示的名称 "Chinese",在Process中填
入"Macro:Run Macro";在Params中填入
"designname=\font.ddb|documentname=documents\font.bas|language=clientbasic"
按上面确实可行,但我把原来的PCB-PLACE菜单内容全弄没了,只有这个中文输入项了。怎么改回来,网上找了下没找到解决的,自己重新添加也只能添加原PLACE众多项中的一项.

网友A:
还是用转换工具转换位图的方法最靠谱。

网友B:
用这个方法

楼主:
上面这个方法试了下不行啊。我等会再试。我是想问PROTEL99SE按我发的那个改后能改回原来的吗?怎么改?

楼主:
上面的汉字模块可以用了

网友C:
别用99se了,换AD吧,该淘汰就淘汰了,大部分官方已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