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5-23):
如图选不同电阻会有不同结果     问题是怎么求三极管的最低驱动电流啊。。。 不是很懂

楼主:
30   4.7 可以导通    47  4.7 就不能导通了。。。三极管的驱动电流怎么看呢  要是光光按0.7/4.7  和4.3/30 也是下面的大啊     电流是怎么分配的呢?

网友A:
导通的条件是b级要比e级高0.7v左右,也就是分压后b级的电压高于0.7v就可以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的条件是b级要比e级高0.7v左右,也就是分压后b级的电压高于0.7v就可以导通了 ...

我想多了  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