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升压脉冲电路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三极管参数

网友A:
饱和了,你去找个 抗饱和 电路再试试。

网友B:
集电极电阻270K?

楼主:
改用BSS123 N沟道mosfet进行模拟也变形

网友C:
MOFET开关速度还不如BJT...

网友D:
两支电阻数值太大,三极管极间分布电容已经影响到频率特性。
把电阻值减少到二十分之一。

网友C:
简单仿真了一下, R4 改成10k 并且并上加速电容0.1uF, R5改成 1K,,,,输出波形稳稳的。。。

楼主:
请问加速电容怎么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加速电容怎么加?

并在R4上。。。

网友C:
不是才24V?

网友E:
R4的值太大了,一般取10K以内的值,R5取10K,20K都行。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并接一个小的电容

网友C:
楼上的方法这么独特。。。

网友F:
找个速度高的。

楼主:
设计需求要求60v

网友G:
就是电阻太大造成的

楼主:
如下图,怀疑是04N60门极节点电容有点大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

楼主:
captzs\maychang\世界心\robter 等人的见解是正确的。降低电阻值可以解决。开始没认识到,实在抱歉。通过不停的软件仿真才发现。但是降低电阻必然导致电阻功率上升。在几十伏的应用中还可以接受但是320V的应用中有点接受不了。

楼主:
对于该电路的使用补充说明下,适用于H桥的电机驱动。如下面图中,有两个应用一个24V 一个320V。正如下图:R2\ R3 在24V中弄个1/4W电阻就可以了。单在320V中我似乎要弄个2W的电阻。因为是三相无刷电机,2W电阻似乎要弄6个,对功率和体积来说有点接收不了。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或者其他建议?

楼主:
使用栅极驱动芯片似乎有点贵 IR2101似乎怎么也要2-3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