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3):
前面那个,不过参数最好再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不过参数最好再算下;

说说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多了把拐杖等于多了条腿。

开玩笑

网友C:
第一个,有下拉,可以消除基级噪声干扰,而且可以自己设置偏置电压,一般R155比R154大一个数量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多了把拐杖等于多了条腿。

这个比喻帅呆了。。。

网友E(2016-08-30):
苐一图:上一级输出的分压器!有匹配阻抗的意思…大神对阻值质疑!…同感。
  下图常见…

网友F(点评):
"...匹配阻抗..."——这个牵强附合,信口猜测。

网友E:
这叫异曲同工!…也是信口猜测!…哈哈!

网友G(2018-11-22):
第一个,可以设置静态工作点,第二个不可以;
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第一个可以放大交流信号,第二个不能。因为交流信号加载不到三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