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稳压二极管的应用与设计讨论

楼主(2016-05-23):
如题,稳压二极管的设计与应用在日常的开发设计中经常用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知道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及香瓜问题的呢?这里,我跟大家一块的做一介绍与讨论的。。

楼主:
首先是基本概念的——
  稳压二极管,又名齐纳二极管,其工作原理一种用于稳定电压的单结二极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 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其伏安特性见图1,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楼主:
这个是其伏安特性曲线的——

楼主:
关于稳压二极管的应用电路设计与分析的就留给大家了,各位在实际应用中就可以分享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刚好看到这个的,那我就完善一下的啦,说的不好大家多包涵的

网友A:
关于该稳压二极管的应用电路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若电网电压升高,即电路的输入电压Vin也随之升高,引起负载电压Vout升高。由于稳压管D1与负载R2并联,Vin只要有一点增长,就会使流过稳压管的电流急剧增加,使得I也增大,限流电阻R1上的电压降增大,从而抵消了Vout的升高,保持负载电压Vout基本不变。反之,若电网电压降低,引起Vin下降,造成Vout也下降,则稳压管中的电流急剧减小,使得I减小,R1上的压降也减小,从而抵消了Vin的下降,保持负载电压Vout基本不变。

网友A:
若Vin不变而负载电流增加,则R1上的压降增加,造成负载电压Vout下降。Vout只要下降一点点,稳压管中的电流就迅速减小,使R1上的压降再减小下来,从而保持R1上的压降基本不变,使负载电压Vout得以稳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稳压管起着电流的自动调节作用,而限流电阻起着电压调整作用。稳压管的动态电阻越小,限流电阻越大,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越好。

网友B:
除了 V/A 特性, 在应用中, 我觉得温度特性也是常需要关注的因素.
因为它并不象二极管正向下的温度特性.

网友C:
LM399 恒温稳压管,LT的产品,国产的没有能拿得出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若电网电压升高,即电路的输入电压Vin也随之升高,引起负载电压Vout升高。由于稳压管D1 ...

楼上分享的比较好,这个是稳压二极管的基本设计方案的。

网友D:
同时,这个关于稳压二极管的应用原理分析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E: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F:
稳压管相当于一个大碗,水面可以比碗低,但不可以比碗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该稳压二极管的应用电路的如下图所示:

R1起着限流的作用,通过调节R1上加载的电压,从而使输出的电压稳定

网友H:
稳压二极管的特性很容易受到温度影响的,所以在选型的时候注意温度的影响变化因素的。

网友I:
稳压管起着电流的自动调节作用,而限流电阻起着电压调整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关于该稳压二极管的应用电路的如下图所示:

这个问一下,当两个稳压二极管的串联的,那么的到的稳压值是多少的呢?

网友K:
楼上的问题很好的,不过串联的也分情况的,见附件

网友K:
稳压二极管并联的话遵循下边的:
1、两只二极管都反接,5电压小的将先导通,则是6V
  2、一只正接一只反接,电压小的将先导通,则是0.7V

网友K:
上边的前提条件是:两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分别为8V和6V,正向导通电压都是0.7V

网友L:
稳压管的动态电阻越小,限流电阻越大,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越好。

网友M:
稳压管相当于电压嵌位,而限流电阻就是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