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1/f噪声(续)

楼主(2016-05-23):
前帖,从“教科书”入手,说明了1/f噪声的渊源以及基本的工程学考量,譬如最早关于1/f噪声的发现以及早期的表述和电子工程上定0.001Hz为下限(其实,通常0.1Hz以下都少有考虑,一般下限为1Hz)。

1/f噪声通常称其为“粉红”噪声,形美但却不太好把握,其物理机制繁杂不可能建立一个“第一性原理”加以解释。

前帖说过
如果没点《概率论》(含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之基础,谈论“噪声”基本不会太靠谱!
此帖,就是补那点东西的。

楼主:
这里,假设各位对《概率论》都很懂,所以不会对基础的东西过多说明,仅给出一些基本的定义(包括符号)。先看最基本的东西:

注,这里的rxx和Cxx都已经归一化。

楼主:
上面的x(t)是个随机函数,严格说应该是个随机过程。

楼主:
关于噪声(即x(t)),《概率论》意义下的表述是这些:

楼主:
噪声x(t),不仅存在有具体时间t下的统计特性,且还存在着不同时间(譬如t1和t2)下的相关特性。这里假设是平稳随机过程(即时不变),所以仅考虑时间间隔τ。

楼主:
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进入主题了。先看个式子:

这是幂函数形式的功率谱密度。

楼主:
关于这类谱密度,给张图看看:

注意,这是从白噪声布朗运动。而所谓的1/f噪声就夹在其中间。

楼主:
白噪声和布朗运动都有非常理想的物理模型,而那个1/f噪声似乎有点两头不搭。

这里先给个思考题:关于布朗运动,其基本的统计特性是怎样的?

楼主:
现在,该对所谓的1/f噪声给点《概率论》意义下的“定义”了,先看图:

楼主:
注意上面第一个图中rxx(τ)当τ趋于无穷时的趋势,其有一条非常长的“尾巴”,这说明了此类噪声其长时间间隔的相关性相对比较强

对应到其功率谱密度,有如下特性:

注意,这时的CT也趋于无穷大。

楼主:
至此,已经把1/f噪声(其实就是某种随机过程)在《概率论》范畴内给出了界定。

据此,已经有诸多类型的1/f噪声数学模型被创建以应对不同的具体应用,相关内容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这里就不具体说明了。

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最后一行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上面第一个图中rxx(t)当t趋于无穷时的趋势,其有一条非常长的“尾巴”,这说明了此类噪声其长时间间隔 ...

公式rxx(t)应为rxx(tao), 地板楼里那个公式也有此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rxx(t)应为rxx(tao), 地板楼里那个公式也有此笔误

已经更正,谢谢!

网友B:
个别人喜欢无聊,喜欢扣字眼,

LZ检查一下,有没有字眼可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假设各位对《概率论》都很懂,所以不会对基础的东西过多说明,仅给出一些基本的定义(包括符号)。先 ...

又看了一遍,严格地说,沙发层的5个公式组合中的第4和第5个公式存在着同一个函数的双重定义问题:第4个公式中的rxx和第5个公式中的rxx的定义不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严格地说,沙发层的5个公式组合中的第4和第5个公式存在着同一个函数的双重定义问题:第4个公 ...

一个是自相关函数(rxx),而另一个是协方差(Cxx)。

在此,Cxx未被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自相关函数(rxx),而另一个是协方差(Cxx)。

在此,Cxx未被使用。

楼主:
才发现确实有问题,已经更改,谢谢!

网友C:
7辏8拚而成,怎能不出错?
大家直接看原文吧:

这篇论文也是清华大学池保勇博士推荐看看的。

楼主:
这里,有一点需注意的是:

功率谱密度全频域积分收敛

这是由下面的红线条件所保证的

楼主:
所以,最后强调一点:

    所谓的1/f噪声,在极低频处趋近于k/f^a,而0<a<1。

    这已经不是那个“1/f”了!

网友D:
唉,概率一点都看不懂,自然科学就是大坑。
学习一些投机倒把,勾心斗角之术,三千年都不过时。

网友E:
好。写的好。没看懂…… 太高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噪声(即x(t)),《概率论》意义下的表述是这些:

地板贴和20楼中自相关函数(未归一化)和自相关函数的系数(归一化)混用了。自相关函数与其功率谱为一对傅里叶变换。而自相关函数的系数与其功率谱不为一对傅里叶变换, 因此无法得出功率谱对df积分为1。
注: -1 <= 自相关函数的系数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贴和20楼中自相关函数(未归一化)和自相关函数的系数(归一化)混用了。自相关函数与其功率谱为一对 ...

归一应该没有问题,这里的c是尾部趋近函数的系数,并不是rxx。

网友C:
论坛要回归正常了(好几年才看到有人敢质疑,而非一味点赞加分)
楼主日子要难过了(不管扯哪些话题,总有精通相关内容的网友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贴和20楼中自相关函数(未归一化)和自相关函数的系数(归一化)混用了。自相关函数与其功率谱为一对 ...

关于“归一”,前面已经说明了rxx为归一化的自相关函数,故后面的“Sxx”应该理解为同样被归一化的功率谱密度——全频域积分为1。

如果觉得符号上面有歧义,那么给张表,可按非归一和归一采用大小写字母区分之:

楼主:
其实,采用“归一”的目的仅是忽略了量纲,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对值上,以突出问题的重点。

这里,收敛至1(有限)和发散至无穷大的区别就是问题之重点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归一”,前面已经说明了rxx为归一化的自相关函数,故后面的“Sxx”应该理解为同样被归一化的功率谱 ...

虽然通过对功率谱Sxx按其总能量做归一化处理,可人为造成归一化后的sxx对df积分为1,但这个归一化后sxx的全频域积分为壹就是由其定义所决定的,对任何信号都普适了,跟功率谱的能量分布随频率的变化曲线无关了,而20楼和25楼却试图说明“归一化”后的sxx的全频域积分为1是由那条1/(f^a)噪音的功率谱能量分布随频率的变化曲线的特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通过对功率谱Sxx按其总能量做归一化处理,可人为造成归一化后的sxx对df积分为1,但这个归一化后sxx的 ...

“但这个归一化后sxx的全频域积分为就是由其定义所决定的”,这句中“零”应该是“壹”。

其实,这里涉及到是否可归一化的问题,而这也是我前面给出的那个思考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个归一化后sxx的全频域积分为零就是由其定义所决定的”,这句中“零”应该是“壹”。

其实,这里涉 ...

谢谢提醒,对,俺敲错了,已经改正。

网友A:
其实1/f噪声(或称粉红噪声)有不少正面应用,粉红噪声的能量分布特点还挺适合人耳对声音感知的对数特性。因此粉噪常用于音响系统的频响测试或频率均衡调节,比如房间的EQ(频率均衡调节),汽车内的EQ,厅堂内的EQ等。粉红噪声的能量每倍频程衰减3分贝(或每10倍频程衰减10分贝)。测量音响系统的频响通常采用所谓的倍频分析,与常用的窄带频谱分析采用等宽度频带来计算各频带内的能量的方法不同,倍频分析采用带宽随频率增加而按对数比例增加的多个不等宽倍频带来计算各频带内的能量,如果被测系统的频率响应是平坦的,那么各频带内的能量应该相等。参考下面几幅图。

粉红噪声的能量每倍频程衰减3分贝(或每10倍频程衰减10分贝)----窄带频谱分析。

粉红噪声的能量在各倍频带内相等 ----倍频频谱分析

粉红噪声的自相关系数图。与白噪声仅在0点处的相关系数为1其余地方都为零不同,粉红噪声在0点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一定关联。

网友F:
小喇叭虽然看不懂……但是很乐于看到这样的学术争辩

网友A:
粉噪一般通过对白噪进行1/f滤波产生,白噪的产生用软件就灰常容易了,一个随机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A:
为什么可以用白噪来测量放大器的频率响应,而通常不用白噪来测量带有喇叭的音响系统的频率响应。检查一下高中低喇叭的功率分配就明白。用白噪测量音响系统的频响可能导致低音激励不足,而高音却可能烧掉。如果就是不想用粉噪,也可以采用正弦对数扫频的方案来激励被测系统,对数扫频时,低频扫描时间长,高频扫描时间短,能量分布符合1/ f规律, 然后做倍频分析。如果被测系统的频率响应是平坦的,那么测得的数据经过倍频分析后得到的曲线也应该是平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