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问题请教]STM8S103 LSI测量及OPTION修改

楼主(2016-05-23):
手册说置AWU_CSR的MSR位置1,LSI内部联到TIM3的ICAP1进行测量,可是STM8S103并没有TIM3啊,是不是就不能测量LSI?
另外一个问题:程序中修改OPTION是即时生效还是重启生效?

楼主:
第一个问题找到答案,手册有说联到TIM1

网友A:
一般复位生效,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复位就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