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编译错误

楼主(2016-05-23):
提示:..\TES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删除了core_cm3.c后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哦

库版本: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
keil版本:

keil版本

keil版本

按照规范教程进行配置文件

按照规范教程进行配置文件

楼主:
项目里面就一个main。c文件
空项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while (1)
  {
        ;
  }
}

可,就是编译不能成功。
均是错误:
..\TES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网络查找许久。遇到这样问题的好像没有明确解决方案。期待熟悉的老师指教一下呢

网友A:
看看这个路径设置了没有。

网友B:
少了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路径设置了没有。

谢谢回复!
工程项目确认是完整的。我在另外一台pc上面编译,完全通过。
现在。考虑是不是xp系统插件或许是设置问题了。继续debug。

楼主:
此帖完毕。
网络试过N种办法,始终不能解决。最后是恢复系统。也就几分钟事情。搞定了
给今后遇到故障的朋友提醒一下。
估计是xp软件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