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大神一个项目的数据协议定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6-05-23):
现在公司做的一个项目,用到wifi 、串口、mpu6050、以及几个传感器。模块功能已经都是实现了,现在需要把每一块整合,并且定制一个数据协议,主要是用做经过主机加密上传数据和解析后台用户下发指令的。第一次做这个,不知道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做过这个的前辈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是先天不足。中国人的思维中,逻辑性不强,对于复杂的通信协议,很容易搞得乱套了。
所以,只要注意一个方面就行了:系统的逻辑性,合理,有效,唯一。

网友B:
分帧要做好,用时隙分帧还是帧头帧尾,可靠性要求怎么样,丢帧的话是否需要重传,是不是需要应答,先把这些基本要求确定了

再定具体的协议内容

网友C:
基本通信格式:
帧头+命令码+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内容+校验码;
采用帧超时检测+通信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通信格式:
帧头+命令码+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内容+校验码;
采用帧超时检测+通信应答 ...

说的好详细,能够明白的借鉴,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帧要做好,用时隙分帧还是帧头帧尾,可靠性要求怎么样,丢帧的话是否需要重传,是不是需要应答,先把这些 ...

恩,我之前只是想到帧头,帧尾的分帧。谢谢给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是先天不足。中国人的思维中,逻辑性不强,对于复杂的通信协议,很容易搞得乱套了。 ...

很厉害啊。虽然没有给具体怎么定协议,但是给大方向的思想。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帧要做好,用时隙分帧还是帧头帧尾,可靠性要求怎么样,丢帧的话是否需要重传,是不是需要应答,先把这些 ...

哈哈 你这头像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