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定时器延时

楼主(2016-05-23):
用定时器延时总是不对,想延时256us
定时器程序(用外部8M晶振,CKDIV8=0)
void timer0_init(void) //delay_256us
{
TCCR0B = 0x00;
TCNT0 = 0xE0;
TCCR0A = 0x00;
TCCR0B = 0x02;
}

但得到的延时是2048us,把CKDIV8=1, 延时就是256了,但是time0里的分频值明明是按外部8M晶振,CKDIV8=0后,1M算出来了的
请问到底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求教

网友A:
熔丝位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怎么设置的?

熔丝位设置的是用外部8M晶振,CKDIV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