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负压处理LDO

楼主(2016-05-23):
大神,
有没有类似79L05这种IC---即处理负电压,但纹波噪声什么都比较小的。跪求推荐。

网友A:
以前做东西碰到过一个据说是超低噪声的稳压IC:LT1761,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东西碰到过一个据说是超低噪声的稳压IC:LT1761,你查一下.

多谢!
  看了下,噪声确实是很低,但不能处理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看了下,噪声确实是很低,但不能处理负电压。。。

LT1761   LT1763    LT1793都是低噪声稳压.
我在LT的另一篇**中看到LT的工程师用LT1761出过负电压,既然是LT工程师自己这样用的,那应该没有问题.
手册上是没有的.
我把图纸给你,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LT1763和LT1793我就没有看到过出负压的应用了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T1761   LT1763    LT1793都是低噪声稳压.
我在LT的另一篇**中看到LT的工程师用LT1761出过负电压,既然 ...

这是LT的工程师在逗你玩,电池是电气隔离的,把+15V电源当做-15V而已,然并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LT的工程师在逗你玩,电池是电气隔离的,把+15V电源当做-15V而已,然并卵
...

我也发现了.所以在帮找了一下
我找到另一个LT3015
LZ可以看看

网友C:
官方网站,产品列表,
一项一项看,找最符合的名称,
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找。
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