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显示波形与故障记录,用哪种LCD与驱动芯片或MCU

楼主(2016-05-23):
类似于这种效果, 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如MCU开发, 官方或者第三方有没有库?
本人对LCD显示没有经验,目前公司有这方面需求, 特来请教.
本公司是工业应用, 稳定是第一位的,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迪文屏吧,很简单,只要串口通讯就可以了,曲线波形生成都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迪文屏吧,很简单,只要串口通讯就可以了,曲线波形生成都是自动的。

迪文  有听说过,  这种是组态屏, 应该跟海泰克  触摸屏差不多吧

网友B:
显示屏可以用任何一种显示面积和分辨率满足的彩色TFT屏即可,MCU则根据任务的处理需要来选择,楼主未提供详细信息,所以无法判断。不过,这类应用可以基于ARM单板系统,带HDMI显示接口的那种,便宜的一百多就有,流行的则如树莓派之类,价格稍贵,然后根据扩展AD及信号输入接口,直接驱动商用显示屏即可。工业级的ARM单板系统也有,价格就贵多了,还有个选择就是x86 104单板系统,开发会比较容易,工具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可以用任何一种显示面积和分辨率满足的彩色TFT屏即可,MCU则根据任务的处理需要来选择,楼主未提供详 ...

工况恶劣的环境, 有零下20度, 高温也有50度左右.
要能过EMC 3级
你说的单板系统是带操作系统吗,比如LINUX+QT??
我不想操作系统, 最好有专门显示驱动, 直接能拿来用
希望你能给我点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况恶劣的环境, 有零下20度, 高温也有50度左右.
要能过EMC 3级
你说的单板系统是带操作系统吗,比如LIN ...

是可以采用操作系统,未必一定自带。使用操作系统可以大幅简化设计,但对系统资源的要求也会大幅升高。不用操作系统就不必用成品的单板系统,那还是用MCU自己设计硬件电路、自己编写相关程序吧。注意,“裸奔”跟操作系统的概念不同,没有什么拿来就用的“驱动”概念,除非你采用类操作系统的编程思想且兼容某种标准才行,显然,这对你的技术能力要求要高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迪文  有听说过,  这种是组态屏, 应该跟海泰克  触摸屏差不多吧

不算组态屏吧,只是把驱动这一块全部做好了,只要按照协议,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就行了,可以存100多张图片呢。需要换个图片,只要直接发送调用编号为N的指令即可。要显示数据,只要发送在(X,Y)坐标处显示数据的命令,可以指定前景色、背景色。
还有专门的画圆、画直线命令。
还支持触摸。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C:
用个带存储的组态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