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电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没有交流信号了?

楼主(2016-05-23):
来自 2楼

网友A:
是的,要加泄放电阻,同时运放需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否则只能输出半周脉冲。
另,输入幅值衰减过大,对运放的输入失调参数要求自然增加,楼主所用信号源如果驱动能力足够且后级输入阻抗够高,减小分压电阻即可,未必需要运放缓冲。

来自 3楼

网友B:
这主要是因为你IN+引脚没有加直流偏置,加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就OK了。 如下图所示:

网友C:
1、运放1脚对地无直流通路。
2、运放用单电源却要求输出交流电压。

楼主:
要怎么改?

楼主:
加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运放1脚对地无直流通路。
2、运放用单电源却要求输出交流电压。

高手 在不?怎么修改 能输出正半周的波形也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 在不?怎么修改 能输出正半周的波形也行的。

如6楼chunyang所述,如果后级输入阻抗够高,不一定要运放作缓冲。
一定要使用运放的话,用双电源或者增加人为的交流“地”。

运放同相输入端加10k电阻到地,你的分压比就变了,几乎是原来的一半。要保持分压比,应该修改原R8,使得原R8//新R8为10k(这话我自己都觉得说出来别扭)。

网友D:
1-5脚加一个1M电阻;
1-2脚加一个1M电阻;
去掉C7。

网友E:
闲来无事,帮你用multisim仿了一下,把搁置电容放在同相端前面确实什么都出不来,不论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不明其中原理,水平有限。是否可以把隔直电容放在后面?这样我仿了一下可以出来。不知实际情况如何。另外,好像电阻分压那块不是20mv的交流信号啊。。难道是我弄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闲来无事,帮你用multisim仿了一下,把搁置电容放在同相端前面确实什么都出不来,不论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

这个是截图

截图

截图

楼主:
非常感谢啊 我是搞万用表测得交流 大概是22MV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运放的造成的 ,应该是输入电压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 我是搞万用表测得交流 大概是22MV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运放的造成的 ,应该是输入电压太小了。 ...

不客气,我也是不是特别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应该行不?
不加电容,波形有锯齿。
能不能直接去掉R8,用R12分压呢? R12 改10K可以吗?

R11从运放输出端接到同相输入端?
快让10楼替你做个仿真。

网友F:
如果要输出交流,按13楼的电路图,C7不要竖着放,应横着放。

网友G:
1 运放的输入脚必须有直流回路
2 运放的输出直接接电容,可能会导致不稳定。波形有锯齿不应该这样处理,需要找到问题根源
3 你提到的用R12分压,因为多了个C15,需要计算在期望频率下的分压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应该行不?
不加电容,波形有锯齿。
能不能直接去掉R8,用R12分压呢? R12 改10K可以吗?

C7就是不能加,有问题的话你得检查其他部分。
也可用R12(并R11)分压,这样会提高C15的要求。

网友H:
通用op就是烂, TI连输入阻抗都没有标, 哎!
datasheet里有给出50mv的脉冲响应, 楼主可加大点输入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通用op就是烂, TI连输入阻抗都没有标, 哎!
datasheet里有给出50mv的脉冲响应, 楼主可加大点输入电压 ...

“输入阻抗”这一参数对于运放并没有多少意义。
这一极次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