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基站用的铁锂电池充电方式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对充电电流的形式不敏感,当然可以,别过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对充电电流的形式不敏感,当然可以,别过限就行。

谢谢您,因为之前咨询了锂电池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们说没做过脉冲充电的实验,不建议用脉冲充电方式(原因在于内部结构与铅酸不同),想请教下您,脉冲充电方式相对于恒压恒流充电方式在对锂电池充电时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因为之前咨询了锂电池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们说没做过脉冲充电的实验,不建议用脉冲充电方式(原因 ...

对于铅酸电池,脉冲充电对去极化有好处,但对锂电池并不存在这样的好处,铁锂电池应该也同样,否则厂家早会有相关强调。能用,不一定代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铅酸电池,脉冲充电对去极化有好处,但对锂电池并不存在这样的好处,铁锂电池应该也同样,否则厂家早 ...

那就用恒流恒压的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用恒流恒压的搞了。

如果可以,当然应该用标准方法,至少有大量现成的资源可用,非标则需要自己设计搭建电路并通过大量实验取得合适的工艺参数,显然成本会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