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在休眠状态的电压大于极限电压有没事?

楼主(2016-05-23):
用的是低压IC  2.0-3.3V ,极限电压是3.6V。   用锂电供电,通过4007和FR107两个二极管降压给单片机供电,正常工作MCU的电压是3.2V,在休眠状态下时MCU的电压是3.8V(电流是1uA)。休眠状态的电压(3.8V)已经大于极限电压(3.6V了)。这样对MCU有没影响?用二极管降压主要是功耗低。

网友A:
我的愚见,只要现在没出问题,以后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B:
现在不出问题,不代表批量长期使用不出问题。研发,还是严谨一点

网友C:
不会有问题,无非是1UA时,二个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小。
如果MCU的电流增大,电压自然下降到安全区域,不会导致器件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问题,无非是1UA时,二个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小。
如果MCU的电流增大,电压自然下降到安全区域,不会导 ...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因为待机电流只有5个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