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虚拟串口速度始终突破不了64K/s

楼主(2016-05-23):
使用原子虚拟串口例程改的,装了VCP驱动,我网上搜了半天,看见虚拟串口可以达到几百KB,但是我怎么也搞不出来。
uint8_t data[240];
u16 t,n,i;
int main(void)
{
        for(t=0;t<240;t++)
        data[t]=t;
        delay_init();                     //ÑÓʱº¯Êý³õ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ÉèÖÃNVICÖжϷÖ×é2:2λÇÀÕ¼ÓÅÏȼ¶£¬2λÏìÓ¦ÓÅÏȼ¶
        uart_init(115200);                 //´®¿Ú³õʼ»¯Îª115200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delay_ms(1800);
        USB_Port_Set(0);         //USBÏȶϿª
        delay_ms(700);
        USB_Port_Set(1);        //USBÔÙ´ÎÁ¬½Ó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1)
        {
                for(i=0;i<4;i++)
                {
                        UserToPMABufferCopy(data+i*60, ENDP1_TXADDR, 60);
                        SetEPTxCount(ENDP1, 60);
                        SetEPTxValid(ENDP1);
                }

        }
}
如上,发送240字节的数组,分4次每次60字节。速度60K左右(串口助手接收10秒,算出每秒字节数)。求指教如何提高速度?

楼主:
网上说一帧能发送多个数据包?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240字节你要发10秒?

网友B:
60字节就是告诉USB主控器,我一帧只发一包
要发多包需要发送的数据大小为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并且在上一包的数据发完前准备好下一包数据(双缓冲)

如果只是简单应用USB,找个满足自己的例程修改
如果要调优性能,得看USB的specif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字节你要发10秒?

不是啊,我是while不断循环发送,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接收到的数据,看串口助手上10S收到多少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字节就是告诉USB主控器,我一帧只发一包
要发多包需要发送的数据大小为endpoint max packet size
并且在 ...

你说的endpoint max packet size是指哪个?UserToPMABufferCopy是库里的函数哎,这个长度只能64B哎,超过64接收不到数据。我要求不高,100KB~200KB就可以了,我就是拿战舰例程改的。

网友C(2016-06-28):
64B不是问题.   你要另外开个buffer缓存接收数据.    比喻我做个协议.当让是我需要这样的协议.      每buffer数据512Byte*256  用来存一桢数据     桢协议 开始传输指令+数据指令+结束传输指令  数据位格式为 开始位+序号+数据+CRC16校验
上位机每次发送   512Byte*256 数据    每帧等待100ns    一直发送       我测试 128K数据 应该不到1s

网友D:
将文件 usb_endp.c 中的

#define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5
改为
#define VCOMPORT_IN_FRAME_INTERVAL             1

网友E:
每次传输60字节的话,每个报文间隔是1ms,一秒钟就是差不多60K。你试一下每次都发送64字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