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从负到正的电压都有放大,挺有难度的

网友B:
这属于不规则的放大,想不出如何搞了,前面对应50mv,后面4V,放大80倍吧应该是

网友C:
0-4.5还差不多,只能是个大概范围,一般都是0-5V的,你4.5V的电压也不好找呀

网友D:
需要自己搭建硬件电路的,用可编程运放也够呛的

网友E: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这样的芯片在世面也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