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子程序被封成.lib怎么解开

楼主:
不解释 !!!!答的上的乃神人!

网友A(2016-05-23):
只有反汇编可以了吧

网友B:
打包成库就是不让你看里面的内容。

网友C:
有必要去解开吗?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把FLASH里的数据读出来,反汇编,分段注释,真做起来也不难。关键是要有耐心去做。

网友C:
有些技巧,做了就会发现。

网友D:
lib可以直接用,要看代码的话,需要逆向

网友E:
解开后只有函数名, 行号, 二进制代码,变量分配的寄存器。
源代码是没有了。

网友F:
如果拿不到源码,只有自己重写了,或者找类似的库替代。不知道这个库的复杂度有多高,做哪方面应用的?

网友G:
何必解开,自己开发出一样的功能,还需要去纠结吗?

网友H:
没办法的,只能这样,解开是很难的, 人家加密了。

网友I:
STM 封装成 .lib 太容易了,分分钟搞定。

网友J:
很容易解开啊,解开有什么用? 你能分析出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