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编程运放有吗?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是运放模块,需要用户自己搭建的

网友B:
楼主矛盾了,如果只有三个脚的话,用什么进口进行编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矛盾了,如果只有三个脚的话,用什么进口进行编程呢

楼主说了,有编程口的,我觉得可以用MCU+运放实现的

网友D:
我见TI的官网上有类似的运放,楼主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E:
可编程运放对输入和放大倍数要求很严格,一般的AD带内部增益的,就可以看做是可编程运放的

网友F:
TI好像有类似的可编程运放,你可以查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