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回答,pic12f1840做一个电平变化中断

楼主(2016-05-23):
#include<pic.h>
void main()
{
        CM1CON0bits.C1ON=0;
        ANSELA=0;
        GIE=1;
        PEIE=1;
        IOCIE=1;
        IOCAN=0x00;
        IOCAF=0x00;
        TRISA=0x2A;//RA1.3.5为输入
        IOCAP=0x02;//RA1高电平中断,灵敏的上升沿
        PORTAbits.RA0=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 on_change()
{
        if(IOCAFbits.IOCAF1&&RA1){
                RA1=RA1;
                IOCAFbits.IOCAF1=0;
                PORTAbits.RA0=1;
        }
}
在硬件上测试了好几次都是错的,RA0引脚在我碰RA1中断时置1,放开又还原为0了

网友A:
程序這麼短 在線debug一下很容易看到
說實在的RA0根本沒有寫0的代碼 應該是除了程序之外的毛病

楼主(2016-12-22):
引用 网友A:
程序這麼短 在線debug一下很容易看到
說實在的RA0根本沒有寫0的代碼 應該是除了程序之外的毛病 ...

时间久远,今天登陆这里还是看到有人评论很高兴。

楼主:
当时发表的东西,还以为一直没人,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