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INA33-Uboot阶段修改系统配置说明

楼主(2016-05-23):
一、修改系统配置
1.修改配置的命令介绍
目前快速修改sys_config.fex的命令有:
setcfg mainkey subkey   or   setcfg mainkey
将修改完之后的sys_config.fex进行保护的命令有:
savecfg
注:setcfg只能在当前系统有效,如果没有执行savecfg,下次启动系统,还是按照原来的系统配置运行。Savecfg这条命令,只有在修改系统配置的前提下执行才有效,没有修改的前提是空操作。
2.用户按键说明
Ctrl+c:假设在修改的中途按下,直接退出sys_config修改命令,表示当前修改的主键不会保存进内存,但是之前操作的修改主键就已经保存进当前环境。
Enter:当没有用户键入值时默认使用当前值,即跳过不修改。
另外也会对用户键入的值进行合法性检测。当需要输入字母时,除了字母其他一概不接受修改,并且会提醒用户使用合法性键值。
当输入阿拉伯数字的时候,支持十六进制跟十进制输入,十六进制输入的时候有特定格式:0xXXXX,十进制就没有这个要求
3.修改命令示例
修改系统配置信息,支持修改以下内容:
1)gpio配置:
sys_config.fexgpio口的表现形式示例:
twi_sda    =port:PH15<2><default><default><default>
示例:
2)字符串配置:
sys_config.fex中字符串的配置示例:
pa_bias   =”axp809:dcdc1:3000”
示例:
3)数字配置:
Sys_config.fex中数值的配置示例:
Logical_start  =40960
示例:
二、保存系统配置
在串口输入数据savecfg之后,假设用户之前有对配置进行修改,那么就会将配置信息重新下载进flash中。
三、目前修改sys_config功能不支持的修改
1:不支持增加或者减少sys_config.fex中的主键个数
2:假设次键的属性为字符串,当修改的字符串长度大于原来字符串长度时,不支持修改
3:不支持修改次键的属性,**原来的属性
4:不支持在boot0已经读取/设置的参数,如darm参数的配置
四、Debug模式
1.debug_mode介绍
我们给客户的固件,一般都是统一从串口打印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机子出现问题时,需要给小机引出串口线,过程繁琐浪费时间。现在提供一种人为操作方法,可以实现在uboot阶段将串口打印的切换到card0打印上。
在这个模式下会有几个改变:
►  会将系统的打印等级改为8
►  jtag打开便于开发人员调试。
上述方法是在小机无法进入系统,可以通过在uboot阶段将打印切到card0打印。对其他系统应用无任何影响。
2.操作步骤说明
修改sys_config.fex文件
需要的工具:
能工作的电脑主机,USB线
操作步骤:
►  在小机关机的情况下,按住非power按键的同时,按住power按键让小机开机,同时非power on按键不松开;
►  将小机通过USB线连接,插拔电脑主机次数超过3次,如果在连接卡0的串口屏幕上能够看到打印信息,就说明成功切换到了该模式下

注:如果想进入debug_mode,开机之后就不要按住power按键;
3.android阶段往misc分区写入debug_mode
另外,提供另一种方法进入debug模式,前提是要能进入安卓系统
操作步骤:
►  在小机进入安卓,在pc运行command命令,输入命令“adb reboot   debug_mode”,重启之后就能够从卡0看到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