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继电器的端子,需要不需要做阻容吸收?

楼主(2016-05-23):
请教!交流继电器的端子,需要不需要做阻容吸收?

网友A:
继电器在动作时会产生较大的脉冲,建议加阻容吸收会更好。

网友B:
瞬间过电压冲击太大,最好添加

网友B:
特别是频繁操作和有雷电冲击的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网友C: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D:
怎么设计这个阻容吸收?

网友D: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阻容吸收的参数怎么计算啊?
请教大家一下!
另外 AC 220 布局布线间隔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E:
没做过,试试上面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d7S7QROHY0h2d8w7ZXys8-eenJChuQmBKKHxH9DTbcZvhCEAJ5kX-msn5_QL_jPAuAH ...

这个是理论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d7S7QROHY0h2d8w7ZXys8-eenJChuQmBKKHxH9DTbcZvhCEAJ5kX-msn5_QL_jPAuAH ...

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软件呢

网友G:
要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G:
瞬间电压比较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瞬间电压比较高。

可以弄个抑制浪涌电路

网友H:
可以做,比较产品性能有关。

网友I:
要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I:
毕竟开机瞬间电压可能很大。

网友J:
看看有没有实际效果吧

楼主:
实际效果?

如何做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