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捕获编码器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5-23):
目前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电机的标准转速20r/min,编码器为位置式编码器 电机转一圈360编码器输出6个电平信号,现在我要让电机转一圈就停止,请问单片机捕获模式用来捕获的电平信号后捕获的值是什么;在我这里捕获信号与定时器的时钟应该选择异步模式吗?
我的编码器是AB两相,A相超前B相90度,请问我怎么在单片机里判断哪相在前 哪相在后?

网友A:
觉得用io中断就可以,没必要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用io中断就可以,没必要用比较器

一直判断IO电平,进入中断+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判断IO电平,进入中断+1吗

不用一直判断,设置好io中断,来中断之后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在服务中断程序里计数就可以。

网友B:
采用捕获计数的模式来检测电机转速的。

网友:
什么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捕获的吗

网友C:
你的驱动程序怎么弄的